如何计算导线截面积

楼主(2009-06-26):
各位大侠,我想请问下,已知功率,如何去计算应该采用多大的导线啊,之前有个办法是先把功率换算成电流,然后电流除以5就是可以采用的导线截面积,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不准确。。。。比方说500KW的,那算出来不是很夸张了。。。、、
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哦,谢谢!~

网友A:
电缆载流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386.html

网友B:
版主的那那个帖 太帅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还是利用计算口诀比较好。

楼主:
除了口诀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觉得口诀好像是按国标来的吧,但现实中很多电缆线都不标准的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啊。。。

楼主:
没人说话。。。

网友D:
回楼主:计算的结果是死的,人可是活的.你把结果尽量向最靠近标准套,不就行了.即使你用标准方法去计算其结果可能也不会跟标准线径完全相同.

网友E:
计算口诀很好背的,记住就行了!

网友F:
线径:0.5 0.75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量:4.5 6.75 9 13.5 22.5 32 42 60 80 122.5 150 210 237.5 300(铝线)
载流量:6.75 9 13.5 22.5 32 42 60 80 122.5 150 210 237.5 300 300(铜线)

网友G:
应该综合考虑电线的质量,非标或国标,线路远近,环境,穿管否.......不要硬套公式

网友H:
就是啊,不能死搬公式啊,一般1面积吃3-6个电流,距离短可以适当放细点没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