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请教下PLC上载问题

楼主(2009-06-26):
各们高手,请教下,今天下载PLC里面的程序时,提示我"UM"读写错误.....然后读出来的是空的,程序一步都没有
,谢谢

网友A:
password
充耳不闻

楼主:
我本来开始想解密的,那个软件没底,没敢用呀
那位可以支持下

网友B:
我和你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PLC I/O口坏,想上传PLC里的程序看看,可上传不上来

网友C:
是否在PLC的设置项目中选择了保护?

网友D:
程序里设定了密码,要输入密码才行
在PLC------保护-----------释放密码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