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我使用FX2n80MR连接F940GOT,想设置密码权限。
在屏上做了扩展功能开关,动作设置成“密码”。系统环境中密码等级元件设置成
D300。程序下载后运行。点密码登陆输入3级密码后触摸屏似乎被锁定成当前屏状态,过大概1分钟后才能进入高权限界面此时d300=k3,而我想退出高权限,在触摸屏设置点动m72,利用PLC程序m72 为on  时 [mov k0 d300]此时D300变为0,但我仍然能登陆设定的3等级权限的界面。而在我登陆一个低级权限的密码时才能退出3级权限的界面。请高手指教

楼主:
高手门给提示下啊

楼主:
怎么没人看看呢?

网友A:
关于密码问题,我也碰到了许多,进入了高级密码,要退出,必须先要按一下低级密码才能退出。而不是进入了高级密码,直接可以退出。退出后还是直接可以进入。除非在PLC内部设置时间控制,自动进入低级密码。比如进入了高级密码,经过一段时间不操作,自动还回到原始状态,即可。

楼主:
那登陆密码后是需要1分钟才能对屏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