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传送指令

楼主(2009-06-26):
MOV K1X000 Z
MOV K8Z D0
是什么意思,请详细解释

网友A:
将4位数据K1X000的值传送到变址Z中;再将8+Z的结果传到D0中。

网友B:
进来看看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一群中国人是条虫

网友C:
变址寄存器Z或V后面怎么没有指定的范围?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是V1或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