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10A报AL-31的问题

楼主(2009-06-26):
三菱MR-J2S-10A报AL-31,检查发现电机负载都没问题,更换编码器也无效,最后经过调节电子齿轮位置就不报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原因,以前没有调动过的,

网友A:
看过手册了!是超速报警?
最后能看出来是电子齿轮比的错误!实在不简单!

网友A:
楼主能告诉我,最后是怎么发现是电子齿轮位置的错误的!

楼主:
我是调整过伺服放大器的参数后,故障还是一运行电机启动马上就报警,偶尔也报AL-51,后在更换编码器后也无效的情况下,才调整了一下电子齿轮的位置,竟然排除了故障,具体原因和这之间的原理我也说不清,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下载积分:+1(sjm213) 实践得真知

网友A:
呵呵!你还是蛮牛的!
能想出来调参数?做设备调试的!?

网友B:
各方面的都搞过。对于FX2N-1PG对MR-J2S-10A的接线方面。A1SD75-P2对MR2J2S-40A接线。A1SD75-P1对东方步进马达的接线。都玩过。1PG方面就简单很多。要设的参数不多。A1SD75的参数就有很多了。对于伺服控制器,一般都是手动设定参数的。用电脑设定速度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