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AB  sl500编程通讯电缆可以通过UBS-232转换端口通讯吗?如果可以,端口如何设置?请教了,刚接触AB  PLC

网友A:
如果USB-232不行的话,要购买 PCMCIA-RS232  端口通信。
首先要进行网络通信建立,(用AB通信软件),然后才可以用AB编程软件联机进行通讯。
1、先进行通信
2、联机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通讯软件?具体指哪个?我也是刚学习。我打开一个程序,并尝试通讯时显示:不能初始化Rslinx。该如何解决?新手刚上路,请多多指教。谢谢。我用的是5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软件?具体指哪个?我也是刚学习。我打开一个程序,并尝试通讯时显示:不能初始化Rslinx。该如何解决?新手刚上路,请多多指教。谢谢。我用的是5000。

    是RSLINX通讯软件有问题了,或者设置不正确,要和AB的plc通讯,需要先设置RSLINX通讯软件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RSLINX通讯软件有问题了,或者设置不正确,要和AB的plc通讯,需要先设置RSLINX通讯软件的。

    请问这个软件是要单独安装的么?还是已经集成在里面了?我没有找到他。
    另外,感觉AB的资料很少的,尽管找到一些软件的下载地址,但也几乎没有资源。哪里找比较好呀。
    多谢。

网友A:
    RS软件安装好后,在右下角会启动一个象(RS)快捷图标,双击启动它,就可以通讯了,然后再用编辑软件联机。再特别说明,安装了这个软件,如果要进行其他的编程软件的话,必须要把RS的联机软件退出,否则在用其他软件的时候会报COM口被占用。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多谢楼上回复。那个右下角的图标,是否像西门子的许可证管理器一样的东西吧,只不过管理内容不同  。
    另外,这个软件何处下载,我找了很多地方找不到。

网友A:
    这个软件没地方下载,我是用1500元买来的,而且只能安装一台电脑,并要用3.5寸钥匙盘。

网友D:
    引用楼主djx1968于2009-06-26 20:11发表的 AB  sl500编程通讯电缆可以通过UBS-232转换端口通讯吗? :
    AB  sl500编程通讯电缆可以通过UBS-232转换端口通讯吗?如果可以,端口如何设置?请教了,刚接触AB  PLC

    UBS-232转换端口通讯除了“1747-PIC协议”不支持,其它一般都可以的,但要注意一点端口要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网友D:
    坛里有篇“USB转COM 口转换器使用经验谈”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8643-fpage-4.html瞧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