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我公司有台自动剪板机的力士乐BTV04出了问题,修好后,里面的数据没了,请问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软件和程序,不胜感激,邮箱794518110@qq,com

网友A:
是BTV40还是BTV04?????没有听说过博世力士乐有BTV04的。
没有见过剪板机的工控机,一般这类工控机应该是用的笔记本硬盘保存的资料和数据吧,

博世力士乐的东西后期的维护费用很高,记得机床上面用的软件可能是Rexroth IndraLogic之类的或者下面图片上的软件。伺服驱动器用的可能是DriveTop之类的。

楼主:
是BTV04 .找不到软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