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绕组阻值大过副绕组的单相电机

楼主(2009-06-26):
南风牌吊扇主绕组250欧,副绕组150欧。今日维修一台钻石吊扇,故障是慢,原以为电容坏,更换电容还是慢。用万能表测主绕组和副绕组发现电阻小的串电容,以为接错线,由于引三线出来,故拆开准备调线,可绕组没接错只是轴承没油。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单相电机主绕组阻值大过副绕组(洗衣机电机主绕组和副绕组是同阻值)。谁知道这种单相电机有何不同。

网友A:
主绕组和副绕组阻值相同一般是双向单相电机,主绕组阻值大于副绕组阻值的电机不换向

楼主:
我查看其它同牌子电机也一样。主绕组和副绕组线径一样大的,主绕组圈数多所以阻值大。只是不明白这样电机有何用途?

网友B(2009-07-31):
电阻小的是主绕组,电阻大的是副绕组

网友C:
"主绕组和副绕组阻值相同一般是双向单相电机,主绕组阻值大于副绕组阻值的电机不换向"
主绕组阻值大于副绕组阻值的电机换向时,只需要把主绕组的“头”与“尾”相交换也可以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