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6):
有一个项目,要求用FX2N plc来控制6组4位数码管,请问该如何来做???

网友A:
懂电子就好简单,如果不考虑成本就用更简单了

网友B:
你要做到怎么样的控制呀?不说明白人家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C:
如果你用PLC做的话你的成本就很高了你应该知道IO点数决定了你成本啊!你就想6组4位的IO是多少啊?!你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啊!成本相对的低很多的!我个人的意见

网友D:
可以复用啊,6组4位最多10输出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PLC做的话你的成本就很高了你应该知道IO点数决定了你成本啊!你就想6组4位的IO是多少啊?!你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做啊!成本相对的低很多的!我个人的意见

同意此说法。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F:
不知楼主此项目是什么用途,如果单是显示用的话用单片机成本会低好多,要是广告牌之类需大功率的你可在输出端加隔离放大级。

网友G:
不知道楼主说的数码管是不是7段码显示。那个东西编程很简单。自己买IC做显示管呢。就要用CD45的IC。有共阴极、共阳极接法。一般是直接买那些模块来安装就可以了。OMRON有这方面的显示模块。这个只是低端的东西。看了说明书就知道如何做了。但是PLC要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也就是MT系列的。MR的不行的。可以改变恒定扫描时间。设为5ms可以了。我们这里有使用。觉得意义不大。很多都有触摸屏的了。要设定马达参数什么的。没GOT是很不方便的。我认为。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