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我想把FX2N-128MR内的程序读出来,连接好电脑打开DXDeveloperversion 7然后点在线再点PLC读取;出来却是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连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 这是怎么会事啊,求高手教我,我的菜鸟,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网友B:
糾正不是DXDeveloperversion 7是GX Developer version 7

1,通訊電纜連接是否正常
2.端口設置是否正確
3.若使用的USB轉RS232的話,就要檢查驅動是否安裝好
4.最後檢查SC-09通訊線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糾正不是DXDeveloperversion 7是GX Developer version 7

1,通訊電纜連接是否正常
2.端口設置是否正確
3.若使用的USB轉RS232的話,就要檢查驅動是否安裝好

同意。。。

网友D:
基础性的问题,多看看手册。。。。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是出在,电缆通信问题,或者是端口被占用,或COM口没设置好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是通信电缆不对.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