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跟松下伺服做位置控制怎么接线?

楼主(2009-06-27):
我看到松下伺服的说明书上4、6脚接受的是负脉冲,而台达的PLC按习惯的接线法的话发送的是正脉冲,知道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下该怎么接线吗?谢谢了

网友A:
伺服的两个接收端子都是开放的,如果PLC是正的输出,正端接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脉冲入端口的正端,负端接电源的负就行了,,如果PLC是负的输出,伺服驱动器上的负端就接PLC的脉冲输出端口就是了
记得:如果是24VDC输出的话,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会要求加装电阻的,具体看说明书吧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恩,谢谢了。我看到松下的伺服接线图上是串了个2k的电阻的。再问个小问题,所谓的PNP输出和NPN输出具体是什么意思呀?跟一般讲的正负脉冲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网友A:
1."伺服接线图上是串了个2k的电阻"看仔细,他是内置电阻不是外置示例?
2.通俗的说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哈哈!我们这里经常用松下伺服,只要把台达PLC的Y0.Y1的com端接24V电源的负极上。这样台达PLCR的Y0.Y1输出就为低电平了。以前的老方法接线是y0.como.y1.com1分别接在松下I/O插头上50脚3.4.5.6脚,不过这种接法要在y0.y1上外接2k 左右的电阻,不过现在改接在1.2.5.6脚上了,这样就不用外接电阻了,因为1.2有内置2.2K的电阻。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松下的服务商跟我说应该接1、2、4、6,不是1、2、5、6.另松下伺服的4、6端要接+24V的,而COM0、COM1又是跟伺服的4、6脚连的。这样Y0Y1输出还是低电平吗?oyiwiw可以留个联系的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