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FX2N关于温度的问题

楼主(2009-06-27):
我现在用一台FX2N和两台4DA-TC的温度模块做了一个开关量的温度控制,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温度在上升时没有问题,等到了保温时或者保温一段时间过后就会出现所测的几个点的温度严重不平衡,多的几个点测得的温度相差150度,我用的是多点测温单点控制,请问各位师傅这和程序有关吗,或者是问题出在哪呢,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加熱器是幾斷式的?

网友B:
有电路图吗

楼主:
一共十组加热,也就是普通开关控制一样,主要问题就是测得的三个点的温度偶尔相差太大,

网友C:
用的几根感温线啊,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吧,没有把停止或保温的信号送到 PLC。导致一直加热

楼主:
就是一个加热功率是360KW炉子我测了三个点,它的进出炉都在一端这里多有一个测温点,然后中间有一个,最里面有一个,一共是三个测温点,360KW分成十组输出加热,也就是每组36KW,用PLC控制交流接触
器的输出,只要是测得中间的温度等于设定温度就进行保温,这时全部输出停止,按理说这种方法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在就是出现一个问题测得的三个点的温度偶尔会相差100多度的温差,但大多数时间还是正常的。我想这会不会和干扰有关,因为当初他们电工放线的时时候是和动力线放在一个线槽,但是像这样放法以前我们也这样放过都没有问题,谢谢你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