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刚买了个FX2N-48MR-001,和SC-09的编程电缆,编程软件是8.52的,不知道怎么把程序写进PLC,请热心人介绍稍微详细一点,俺新手,驱动程序已经装好了。端口是com3,就是编程软件上不知道怎么用。麻烦了啊

网友A:
你开始编程的时候,里面有设PLC的型号,要把它设成你买的型号一样,等你写完程系后按F4,变换后再点“在线”里面的“传输设置”把它COM点设为你的那个端口,再点确定,最后再点“在线”里面的“PLC写入”就可以了,写的时候要先把PLC拨到STOP状态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借个位置.请问下我的FX-2N密码是对的.怎么还会读不出程序.用解密软件取消密码也取消不掉.其他几个都行.只有这个不行

楼主:
    不行啊 ,提示说 ,无法与PLC通信。。。是不是要先接电源,再写入程序啊?我没接电源

网友B:
    PLC要加电源的~还有把那个开关打下来~RUN灯灭掉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天加电源再试试。还有那端口设置,怎么设置?波特率9600,数据位是多少?奇偶校验是多少?停止位是多少?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提示说 ,无法与PLC通信。。。是不是要先接电源,再写入程序啊?我没接电源

    1.Plc通電,並將指撥開關撥到stop位置
    2.打開電腦gx-d編程軟件,選擇新建工程,然後再彈出的對話框中選擇Plc系列(fx)cpu類型(fx2n(c))後點ok
    3.編輯一段程序,然後按F4轉換
    4.點擊工具攔"連線"---"傳送設定"選擇RS232通訊方式並選擇端口和波特率
    5.點擊工具攔"連線"---"寫入到PLC",選擇程序加參數點擊執行
  • 下载积分:+6(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還沒完,接上

网友D:
    plc多少米?

楼主:
    感谢,真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lc多少米?

    应该是两千多吧

网友F:
    俺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G:
借问一下,那个传送速度和什么有关系,一定是9.6Kbps吗?

网友H:
电源都没接,怎么写啊?

网友I:
这个情况一般是在犯糊涂的时候才出现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细不细心的问题
下次有可能还会不给PLC通电就在哪里找半天原因为什么会通讯不上,哈哈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两千多吧
大哥,你家的232不加中继器可以连2000米?

网友K:
很不错的教程

网友L(2010-12-26):
多看下学习呀
迈翔

网友M:
现在正用三菱的PLC呢,感觉麻烦

网友N(2011-02-11):
说的还真具体,学习了
liuliangdt

网友O:
多试几下,别怕出错。很有可能落下了那个环节。

网友P:
还是版主给力,图文并茂

网友Q:
引用楼主dlke2009于2009-06-27 13:14发表的 弱弱的问一下,刚买了个三菱PLC,不知道怎么写进去 :
   刚买了个FX2N-48MR-001,和SC-09的编程电缆,编程软件是8.52的,不知道怎么把程序写进PLC,请热心人介绍稍微详细一点,俺新手,驱动程序已经装好了。端口是com3,就是编程软件上不知道怎么用。麻烦了啊

看看楼主等级是闭关修炼,也算比较高了,还问这种问题,林外PLC不上电就想通讯,难道它是USB呀

网友R:
六楼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