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注解

楼主(2009-06-27):
在GX.8.34软件里怎么写入程序注解啊?

网友A:
点下注释编辑就可以拉

网友B:
工具栏里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怎么还是写不进啊?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

网友B:
点一下 上面的图表 双击 你要注释的地方 就可以写注释了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通过Ctrl+F5查看和关闭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