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cpu224xp DC/DC/DC 电流信号应并联多大的电阻?

楼主(2009-06-27):
引用:
Re:cpu224xp DC/DC/DC 2输入1输出的 可以输入电流信号吗
要想输入电流信号,必须得在增加电阻,才可以。直接输入电流是不行的。
问:
增加电阻如何接?是使用两个电流输入就加两个。A+与M端接;B+与M端接??这两个电阻并联接M端。对???
那再问:电阻应该并联多大的呢??电阻的阻值是如何确定???

网友A:
3-5k

网友B:
并链输入端500欧母

网友C(2009-08-30):
要并联一个精度高一点(5环),1w左右的碳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