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的公共点可不可互相连接?现有一条输送带,用的是丹佛斯VLT2800系列变频器,有一台变频突然出现故障不能使用,我手头有一台三菱S500系列变频器想替换用,坏的这台变频器的频率控制由别的变频器提供一电流信号,这就牵扯到不同变频器的结线问题,不知他们可不可连接?望懂的老师给说说。

网友A:
这算是 2种风格的   一个是欧洲  而一个是亚洲...

欧洲的 是PNP  亚洲的是NPN  这需要注意...

公共端 也有这样的区分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首先要测量原先提供给坏掉的变频器的电流信号,是不是0-20MA,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下,然后对应于三菱S500的变频器的电流输入端接线即可,特别要强调(极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