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问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傻的问题,经常给看到一些指令前面加一个字母D,也知道这是什么32位,16位和32位到底如何区分,32位为什么又会占用两个寄存器呢?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们,,我在想什么时候该用16位呢,什么时候该用32位呢?我一直都是糊里糊涂,请高手指点,

网友A:
D0 来说16位 最大数值 才32768   你如果是存放一个很大的数字 就放不下喽

需要2个 D来可以放的最大数字是2147483648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2楼 最大数值是否应该是32767?
有符号数16位   -32768-+32767
                 32位  -2147483648~+2147483647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16位和32位到底如何区分,?在FX2N PLC中其数据存贮器是16位的,故一个存贮单元是16位,D0到D8195都是16位寄存器,因16位表示数值太小,故常常把二个16位数据存贮器合起来作为32位数据存贮用,特别是在乘除运算中,二个16位数据相乘,其积一定存在两个相邻的16位数据存贮器中。这是编程指令规定的。至於什么时候该用16位呢,什么时候该用32位呢?那就要看程序的要求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关于定位方面的D肯定是用32位了。总之超出了16位存储的就用32位的。其他的PLC也是一样 的套路的。松下的也是如此。反正D是用不完的。我们这里有个A系列的机子2万多步的程序。那是用很多D和R。程序打印出来。一本16开的书。很厚呀。对于GOT的设定方面做得很好。尤其是伺服的西塔角马达。有两下子。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E:
    我也说不好,在此学习了.

网友F:
    在开关量的控制过程中,如果用这样的16或32位的指令来编程的话,有时候,连自已都找不到毛病,所以,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一定要了解清楚滴.............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开关量的控制过程中,如果用这样的16或32位的指令来编程的话,有时候,连自已都找不到毛病,所以,这是基础中的基础,一定要了解清楚滴.............

    这两指令在使用上有什么规则?我也是经常搞错,要是有什么口决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两指令在使用上有什么规则?我也是经常搞错,要是有什么口决就好了.

    规则?就看您需要的数值范围,范围小的用16位,大的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