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LWD-E 能显示中文字体吗?要如何做?

楼主(2009-06-27):
1.F940GOT触摸屏下载时触摸屏端是用RS232端口还是用RS422端口。2.F940GOT-LWD-E 系列能显示中文字体吗?要如何做?

网友A:
还是看看手册子再说吧

楼主:
大哥,我没手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没手册啊
本站有呀!

楼主:
再问:F940GOT-LWD-E 与F940GOT-LWD-C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09-08-02):
下载时用RS232端口,F940GOT-LWD-E 与F940GOT-LWD-C区别前者是英文版后者是中文版

网友C:
F940GOT-LWD-E 是英文版的F940GOT-LWD-C是中文版的 英文版的如果想变成中文的 需要用个汉化软件 把屏的OS重新装下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