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作位置探测好

楼主(2009-06-27):
最近准备给一轧钢厂做一扁钢、方钢自动切头系统,在切头时,扁钢、方钢仍有几百度高温,请问用什么传感器作位置探测好?

网友A:
在宝钢的朋友们说过,就是用"微动开关",就是哪种行程限位开关,只是他的开关是安在一保小铁箱内,箱内中利用气缸的回气做冷却的环境中,这种箱子也是带隔热防护罩的
也有接触到用在押铸机上的哪种耐高温感应器,他是带冷却水套的................汗吧

网友B:
红外线,光电类传感器
实践

网友C(2009-08-09):
用基恩斯的光感啊 这个贵 便宜的就欧姆龙的冒牌 也可以用

网友D:
具体不知道情况因此不好说啊

网友E:
如果安装条件许可,建议用光电(对射型的那种,具体型号到无所谓)比较合适.至于温度高的问题也建议用压缩空气做冷却,效果也可以的.选择光电其实就是想远离工件来达到检测的目的.

网友F:
光电最好

网友G:
用光纤传感器就好

网友H:
用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I:
用光电,对射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