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7):
请问各位高手下面1; 2; 3;  三段指令代表什么意思啊?

1; (   DZRN    K20000   K3000   X012   Y000  )

2;  (   DPLSV   K-20000   Y000   Y004  )

3;  (   DDRVI   D256   K20000    Y000   Y004  )

网友A:
以上是定位控制指令
建议楼主去看FX3U系列的说明书
原点回归(ZRN)指令
输出脉冲频率的设定[DVIT、PLSV、DRVI、DRVA指令]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1.DZRN是回原点指令,K20000是回原点速度,K3000是爬行速度,X12是近点开关,Y0输出脉冲。
    2.DRVI是增量控制指令,D256是运行的频率,K20000是脉冲个数,Y0输出脉冲,Y4是运动方向。

网友C:
    三菱编程手册里都有,可以去看看。定位指令。
    小侯

网友D:
    ZRN 原点复归
    DZRN 32位元原点复归
    PLSV 可调变脉波输出
    DPLSV 32位元 可调变脉波输出
    DRVI 相对位置定位
    DRVA 绝对位置定位

    1; (   DZRN    K20000   K3000   X012   Y000  )
    原点复归 速度K20000 近点后速度K3000 近点信号X012 脉波输出Y0
    2;  (   DPLSV   K-20000   Y000   Y004  )
    可调变速脉波输出 K-20000(逆转20000) 脉波输出Y0 方向信号Y04
    3;  (   DDRVI   D256   K20000    Y000   Y004  )
    相对位置定位以现在位置开始 距离D256 速度K20000 脉波输出Y0 方向信号Y04

网友E(2011-02-24):
          说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F(2011-04-19):
    原来不用定位模块 也可以做定位啊

网友G:
    查看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