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PLC中断的请教

楼主(2009-06-28):
看了三菱的编程手册对中断的理解还是很模糊。书中说中断是停止其他的程序去执行中断的程序。难道不能去执行别的程序吗。那么高速计数器还能与其他程序相结合吗(见问题图1)
普通的程序能用中断吗(比如CMP SET )
在PLC中多大频率不用高速计数器,比如我相对每分600个脉冲的进行计数步用高数计数器能达到吗。

网友A:
中断的概念要从计算机资料中去学习,编程手册学不到。中断是一种程序转移的处理,和子程序类似。程序中碰到允许中断指令时,无条件转到中断服务程序去执行,执行到中断返回指令再回到主程序原来中断的地方继续往下执行。plc的程序是扫描的,一个时间只能执行一种操作,因而执行中断服务程序肘,不能再执行其他程序。
下载积分:+1(zhouyang) 谢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Hz 赫兹——频率单位,定义为每秒钟的次数
每分600个脉冲也就是每秒才10个脉冲,那么频率等于10/1=10Hz,高速计数器计数的频率范围远远超出这个值
在允许中断的范围内,用楼主说的什么CMP SET 指令应该是可以的
以上所说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