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175怎样把画面上载到电脑?急

楼主(2009-06-28):
是不是我的电脑连屏的时候要装bootos/os这样会不会把以前的画面删除啊?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1175的,知道GOT1150的屏,在线后,有密码就输入密码,然后选择上载就可以了,

网友B:
在工具菜单下,首先与GOT通讯,要选择《工程上载-计算机》,然后点击(取得详细)按钮,就OK

网友C:
BootOS安装时,GOT里存储的,(1)工程数据 (2)特殊数据 (3)OS
将被删除,
BootOS是绘图仪来的

网友D:
1175的屏幕你先看下上传的画面连接设置是否打勾了,如果打勾你看下做画面时候是否有设置连接设置,如果设置的话,你先把屏幕和PLC连接,然后按左右上角进入屏幕设置里,把连接改为9,连接电脑,会重启,再换连线屏幕到电脑。
1175屏每次重灌都要重复上述步骤,不这样直接换线连电脑,屏幕是改不了如何东西的,连左右上角都不起作用的

网友E:
同意二楼。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