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M保护怎么解

楼主(2009-06-28):
CJIM CPU11该怎么解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我帮你解。

网友B:
输入密码,点击工具栏上的打开的小锁头的图标,选择解锁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没有密码啊
程序不好下载

网友C:
CJ1M好像比较难解,我们有好几个CJ1M CPU12没法解。

网友B:
我能绕过CJ1M系列的UM保护密码,直接读出梯形图程序。
但对CQM1H系列的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um保护怎样破解

网友E:
CJ1M 没有密码次数限制, 解密比CP1H容易,可以直读解密,当然这是因为日本在开发PLC时存在系统漏洞。
河北 庞青

网友F(2009-08-25):
网上查一下有专用的解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