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高手一个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09-06-28):
用FX1N的PLC加松下的伺服
用伺服电机来跟中另一台普通电机的速度?
普通电机速度不稳定伺服电机就要跟这普通电机的速度变化而变化。
我在普通电机上加了个编码器来抓普通电机的速度。这样可行吗?
但是我现在做的同步程式不理想》
看看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做吗?
我上不了图

网友A:
这个编码器的选型要千万注意,分辨率,物体允许线速度,一定要在PLC高速计数输入端口允许的范围内,还有安装位置都要多分析,最好是先取得供应商的支持,要不你买一个不行又买一个,这样就不好办啦.........

楼主:
编码器的型号和和安装这个都没问题
我现在只是不能确定我的同步的程式是否成立

楼主:
我上传不了图片给不了程式出来
有好的方法可以加我的QQ215713954
群也可以69448094

网友B:
同步的是比较难做。这样的例子也很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