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问题

楼主(2009-06-28):
我公司一台设备使用了6ES7 331-7KF02-0A0B AI8*12BIT模块,其中2路使用四线铂电阻,其它路使用电流,量程卡也做了跳线,模块属性中 测量型号选RT测量范围选PT100,实际温度在0-100度,但是在人机界面显示只有0-4度,为了说明问题我把程序截图也发上来,PIW340 PIW348 为铂电阻信号PIW760为电流信号,温度总是在18-21度,都是调用FC105,这是怎么回事,程序编写有问题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对于电阻测温度可以直接用PIW指除以10得到实际温度,而不用FC105。
您可以通过监控PIW值与实际温度差异看看是否这个规律。
对于电流您要看硬件配置中是否将电流范围设置得与实际电流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