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8):
我是一个PLC的自学者,只是平时看看书,连一个程序都没有写过!
想看看大虾们写的程序,但下载下来没办法查看,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虾,查看这些文件需要什么特定的软件吗?

网友A:
您要看看下载的是什么软件编写的程序,然后再用相应的软件去打开。

各个品牌、各个系列的PLC,其编程软件都有可能不同,您这么泛泛的问,只能这么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看看下载的是什么软件编写的程序,然后再用相应的软件去打开。

各个品牌、各个系列的PLC,其编程软件都有可能不同,您这么泛泛的问,只能这么回了。

我想请问你,假如他所写的程序是用三菱软件编写的,那我是否需要到三菱软件中的文件中去打开啊?
不好意思,自学者,所以很多问题都搞不太清楚!
我也曾经试过,但是却打不开,是不是因为我的三菱软件有问题啊?谢谢……
我这个三菱软件也是在这个论坛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你,假如他所写的程序是用三菱软件编写的,那我是否需要到三菱软件中的文件中去打开啊?
不好意思,自学者,所以很多问题都搞不太清楚!
我也曾经试过,但是却打不开,是不是因为我的三菱软件有问题啊?谢谢……
我这个三菱软件也是在这个论坛下载的。。。

就三菱而言,
FX系列PLC编程软件 FX-GP/WIN-C.3免安装版本 ,这个软件所编译的程序直接用这个软件打开,若是用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2 (中文版) ,先需要转换才能开启,所以你先得看看是用什么软件编辑的程序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那他们所发的程序,要如何才能知道是用何种软件编写的呢?是否能在文件格式中看出?
    谢谢大虾们了。。。。。万分感谢!!!

网友C:
    具体要看文件的后缀名,后缀名是DMW的文件,直接可以用FXGP(WIN)打开;后缀名是GPS或GPJ等要用GPPW来打开。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1. 您可以讲您下载的程序传上来,或者将您下载程序的帖子地址给出,大家帮您看看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2. 当然是通过格式来看;具体是什么软件编写的程序,以后您见的多了自然也就知道了。

网友D:
    你也太水了吧。山寨机是这样练出来的。你不会你可以看手册呀。你问的问题也太有创意了。各位版主都被你这样问得无计可施了。实在是佩服。没事就看手册。你玩过WINDOWS。如果关机也是要学一段时间的。不会拿三菱的软件去开松下的程序吧。没解压也打开。首先你要知道。你下的是什么厂家PLC的程序。你装了什么样的PLC软件。这个很好搞懂如果你自己也摸不通的话。改行吧。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E:
    人都是出生从爬再到走而后是跑。
    什么事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请楼主多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