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6-29):
各位老大,三菱GT11的触摸屏和打印机怎么连接啊?

网友A:
找一个西门子的给你做个参照!
EPSON LQ-300K+打印机与西门子TP170B触摸屏连接说明.rar

楼主:
三菱的屏和打印机连貌似要加什么模块的,而且不是每种打印机都可以用,有哪位老大知道啊。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