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iew4400T与西门子的S7-200链接地址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09-06-29):
eview4400T与西门子的S7-200链接地址需要怎么设置?是不是跟LG MASTER-K 系类的一样·直接对应地址就好了吗?要不要其他设置的?怎么样才能在触摸屏中读取PLC S7-200中的定时器时间数值啊?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需要设置,通信协议设置与PLC一致,直接对应元件地址即可,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定时器的数据,需要先在画面中建立数值显示元件,地址类型选择“Tim”,然后设置你要监控的定时器地址即可;例如要显示定时器元件T37的当前值,在地址类型选择“Tim”,在读取地址中输入37即可。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3(王锐)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