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帮帮我

楼主(2009-06-29):
电脑中有串口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吗? 这个代表是什么通讯格式【MOV H0C96 D8120】啊?

网友A:
电脑串口连接PLC吗? 不用安装驱动
协议可以查一下通讯手册,有点象485通讯变频的
其实也可以查对方设备的协议,然后在编程软件里的参数里设置

网友B:
这个你要看通信格式表,先把H0C96 转为二进制110010010110就能查表知道是:7位数据长度,偶数校验,1位停止位,19200波特率,调制485通信模式。是标准485通信模式,看能帮到你吧》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支持2楼。你先看一下FX1S、FX1N、FX2N、FX2NC手册的第275页。然后再看一下33页。就基本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多看手册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