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2009-06-29):
FX2N,有输入没有输出,程序在另外一台PLC上运行正常,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PLC运行正常吗?是不是在STOP模式?

网友B:
全没输出?接线?开关?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要是全没输出可能没开关打到RUN上。要是其中一个可能那输出接触器烂掉

网友D:
切换开关打到RUN模式下了吗,,,,看下你的输出COM端结对了吗,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可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