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S7-200与6RA70装置的连接

楼主:
S7-200与6RA70装置的连接

(1)系统要求

安装MicroWin software(V3.2以上)以及 USS协议库(V2.0以上)

PC/PPI电缆、S7-200CPU、电源模块、通信电缆

6RA70驱动装置及一台PC机

(2)连接方式

用串口电缆将S7-200PORT0端口与6RA70的PMU上X300、CUD1端子X172或CUD2端子X162相连 (注意:端口连接的规则,X300是3对3、8对8;CUD1端子X172是3对X172:58,8对X172:59;CUD2端子X162是3对X162:63,8对X162:64)

(3)基本参数设置

参数 USS1(PMU:X300) USS2(CUD1:X172) USS3(CUD2:X162)

P780=2 P790=2 P800=2

P787=0 P797=0 P807=0

P786=11 P796=11 P806=11

P783=6 P793=6 P803=6

P781=2 P791=2 P801=2

P782=127 P792=127 P802=127

P927 P927=6 P927=42 P927=82

P785.1=1 P795.1=1 P805.1=1

P785.2=0 P795.2=0 P805.2=0

P644=2002 P644=6002 P644=9002

P661=2100 P661=6100 P661=9100

(4)程序实现及注意事项

根据检测元件返回的电机实际电流值,先在S7-200中判断电机是否过流,利用S7-200的自由通信端口与6RA70的实时通信,来改变6RA70装置中电流限幅值,达到控制电机电枢电流目的。如果电机不过流,正常保持6RA70装置中电流限幅值的80%,如果电机过流,则改变6RA70装置中电流限幅的值为100%,如果通信反馈回的电机转速实际值很低而且有电机继续过流,则判断电机机械堵转,此时则通过通信方式封锁6RA70装置,系统停机并报警。

在程序实现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a) USS 主站(PLC)与USS 从站(传动装置)之间的通讯是异步方式的,负责与传动装置通讯的工作程序应采用后台工作方式,如何发送接收数据应与控制逻辑无关。用户程序通过改变USS 报文中的STW 及HSW 的值,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及改变设定频率值。

   b) 利用发送指令(如XMT,P_SEND,P_SND_RK)发送USS 报文至传动装置,利用接收指令(如RCV,P_RCV,P_RCV_RK)接收变频器返回的USS 报文。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发送指令或接收指令被激活。

   c) USS 通讯程序包括通讯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BCC 校验码计算子程序、数据发送子程序、数据接收子程序、通讯超时响应子程序、通讯流程控制子程序等。可采用中断响应的方式,也可用查询相应标志位的方式来实现。

   d) 设立发送接收数据缓存区与映像区,用户应通过改变映像区的USS 发送报文值来控制传动装置,或通过读取映像区USS 接收报文中的状态值来判断传动装置的当前状态。以防止因干扰而接收到错误数据而使PLC 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