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9):
6RA70 入门指南2009-03-22 16:026RA70 SIMOREG DC MASTER 系列整流器为全数字紧凑型整流器,输入为三相电源,可向直
流驱动用的电枢和励磁供电,额定电枢电流从15A 至2200A。紧凑型整流器可以并联使用,提
供高至12000A 的电流,励磁电路可以提供最大85A 的电流(此电流取决于电枢额定电流)。
(1) 恢复缺省值设置 以及优化调试/Resuming defaults and optimization
P051=21; 恢复缺省值,操作后P051=40 – 参数可改;
P052=3; 显示所有参数(恢复缺省值后默认就是3);
P076.001=50; 设置 电枢回路额定直流电流百分比;
P076.002=10; 设置 励磁回路额定直流电流百分比;
P078.001=380;设置 电枢回路供电电压;
P078.002=380;设置 励磁回路供电电压;
P100=5.6; 设置 电枢额定电流(A);
P101=420; 设置 电枢额定电压(V);
P102=0.32; 设置 励磁额定电流(A);
P104、P105、P106、P107、P108、P109、P114;默认值
(P100~P102 由电机铭牌读出)
P083=2 选择 速度实际值 由脉冲编码器提供;
P140=1 选择 编码器类型1 是相位差90度的二脉冲通道编码器;
P141=1024 选择 编码器脉冲数 是1024;
P142=1 选择 编码器输出 15V信号电压;
P143=3000 设置 编码器最大运行速度3000转;
P051=25 开始 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以及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
P051=26 开始 速度调节器的优化运行
Note:修改P051 参数前,首先“分闸”,修改完P051 参数后整流器转换到运行状态o7.4 几
秒,然后进入状态o7.0,此时“合闸”并“运行使能”,开始优化。值得注意的是:端子38
脉冲使能(本实验装置中的第二个开关,DIN2),必须为1 电机才能启动。端子37 起停信号
(本实验装置中的第一个开关,DIN1),必须有上升沿电机才能启动。即按照如下顺序:
OFF􀃆P051=25􀃆ON􀃆OFF。以后在电机运行时也是如此,需要端子38 的高电平和端子37
的上升沿才能起动电机。
(2) 6RA70 电动电位计的功能 参考功能图:G126,G111
P433=240 将 电动电位计的输出K240 连接主给定通道P433
P673=10 将 端子36(B10) 连接到电动电位计增加的控制端P673
P674=16 将 端子39(B16) 连接到电动电位计减小的控制端P674
P460=1 设置 电动电位计斜坡函数发生器 总是有效
P473=1 设置 电动电位计的输出K240 存储
P468=80 设置 电动电位计的最大值 80%
P469=-80 设置 电动电位计的最小值 -80%
调试时,将P44.1 = 240,在r43.1 中可以看到电动电位计的输出值。
Note: P473 =1,使能存储功能后,下电,上电后就以上次的值运行。
如果不使能斜坡功能,这给定会一次性加上去。
(3) 点动、爬行及正反向控制
点动 参考功能图:G111,G129,G120
P435.1=10 点动1 的控制端是端子36;
P435.2=16 点动2 的控制端是端子39;
P436.1=402 点动值1 是5%;
P402=5 设定固定值5%;
P436.2=403 点动值2 是10%;
P403=10 设定另一个固定值10%;
爬行 参考功能图:G111,G130,G120
P440.1=10 爬行1 的控制端是端子36;
P440.2=16 爬行2 的控制端是端子39;
P441.1=402 爬行值1 是5%;
P441.2=403 爬行值2 是10%;
Notes:点动不能叠加,有启动命令时,点动无效;爬行可以叠加,有启动命令时,爬行仍然
有效。
P671 = 0 只能正转;
P672 = 1 只能反转;
参考功能图:G135,G180
(4) 参数组 复制与切换
P55 =112 复制 FDS1 到 FDS2
P676 = 16 端子39 为0 时,FDS1; 端子39 为1 时,FDS2
在端子39 为1,即FDS2 时,
P143 = 1500 最大转速为1500
P051 = 26 速度环优化
此时用端子39 即可进行两组参数的切换,两个速度给定。
NOTE: 要在切换参数后,在进行一次速度环的优化。
(5) S7-200 与6RA70 通讯的USS 协议
任务一:用S7-200 向6RA70 传送控制字1 和速度给定;
第一步:在使用MicroWin software 创建项目之前,首先安装USS protocol;
第二步:设置通讯接口(PC/PPI cable);
第三步:利用PC/PPI 电缆连接PC 与S7-200 PORT1 端口,为编程使用;
第四步:用串口电缆将S7-200 PORT0 端口与6RA70 面板上的RS232/RS485 接口相连;
第五步:使用USS 协议的初始化模块USS_INIT 初始化S7-200 的PORT0 端口,由于每次启
动时只需初始化一次,故使能位选SM0.1。这里注意此处的波特率和地址要与6RA70 中参数
P783 和P786 设置的一致。二进制值2#1000 表示要初始化USS 地址为3 的变频器,即从低
位开始,第n 位为1 表示地址为n-1,此处第4 位为1 表示地址为3。
为了运行变频器还需要在6RA70 中设置以下参数:
参数 USS1(PMU:X300) USS2(CUD1:X172) USS3(CUD2:X162)
P780=2 P790=2 P800=2
P787=0 P797=0 P807=0
P786=3 P796=3 P806=3
P783=6 P793=6 P803=6
P781=2 P791=2 P801=2
P782=127 P792=127 P802=127
P927=6 P927=42 P927=82
P785.1=1 P795.1=1 P805.1=1
P785.2=0 P795.2=0 P805.2=0
P644=2002 P644=6002 P644=9002
P661=2100 P661=6100 P661=9100
本实验采用PMU 上的USS 接口,因此采用第一组参数设定。
P927 = 6 指定哪种接口修改参数(6=2+4):PMU + G-SST1;
P780 = 2 设置 G-SST1 接口 为USS 协议;
P781 = 2 设置 G-SST1 过程数据(PZD)的数量 为2;
P782 = 127 设置 G-SST1 参数任务(PKW)的数目 由电报长度决定;
P783 = 6 设置 G-SST1 接口波特率 为9600;
P785.1 = 0 设置 总线终端负载 OFF (此时,连接线上的终端电阻要为ON);
P785.2 = 0 设置 第一个接收字的位10 不具有“由PLC 控制”的功能
P661 = 2100 将 接收到第一个字的第一位B2100 连接到控制字1 的Bit 3;
P644 = 2002 将 接收到第二个字K2002 连接到主给定P644;
第六步:使用USS_CTRL 模块来控制USS 地址3 的6RA70 装置,为了调试方便,将模块的
所有输入、输出端都分配地址。
程序框图:
设置转速为50%,变频器运行的前提是OFF2=0,OFF3=0。
第七步:在编译程序之前,选择 Program Block,右键选择Library Memory,再点击Suggest
Address,选择V 存储区的地址VB1000~VB1396。
注:避免与已经使用的存储区冲突,若冲突,可重新点击Suggest Address。
第八步:编译程序并下载到S7-200,运行程序,在状态表中将RUN 位置1,并输入速度给
定,这时变频器就会按照指定的频率运行起来了。
Notes:由于这是针对MM4 开发出来的协议库,因此在与6RA70 通讯的时候,并不能实现司
所有的功能。在本试验中,仅仅是将RUN 信号,连接到了控制字的Bit3 脉冲使能位,因此如
果要实现更复杂的功能需要连接更多的变量。
如果变频器未运行,可在6RA70 面板上查看如下变量:
(1)r810.01、r810.02,这是接收到的第一和第二字节,看是否与PLC 中发出的数字一致。
(2)r650,这是控制字1,看它的Bit3 与程序中RUN 位是否一致。
(3)r029,这是主给定值,看它与程序中所设定的值是否一致。
(4)查看P644 是否与K2002 连接,以及程序中速度给定值是否合理。
(5)查看P648 是否为9 以及P661 与B2100 是否相连

任务二:用S7-200 读写6RA70 的参数。
第一步至第六步与任务一相同;
第七步:通过 USS_WPM_W 以及USS_RPM_W模块对参数P78 进行读写,先完成写再读,以
此验证是否读写成功。
第八步:通过USS_RPM_D 读参数P143, 无符号的32 位整数。
第九步:通过USS_RPM_W 读参数P401,是16 位的有符号整数,而USS_RPM_W 是用来
读16 无符号的整数,因此用这个功能块读6RA70 的I2 型参数时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参数值
是正数则能够正确读写,当参数值是负数时,读写操作就无法实现了。
NOTE: 三种不同的功能块的应用范围:
子程序名称 功能 对应6RA70 中的数据类型
USS_RPM_W
USS_WPM_W
读写16 无符号的整数 O2、I2
USS_RPM_D
USS_WPM_D
读写32 无符号的整数
USS_RPM_R
USS_WPM_R
读写浮点数
错误代码及常见问题
实验中通讯经常会出现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查看错误代码。常见的错误代码及解决方法如下:
“1”:驱动器不应答。
重新进行一遍操作,若无错误代码则代表通讯不稳定,通常为硬件接口问题,无太大影响;若
错误代码仍然为“1”,则检查驱动器地址是否正确。
“3”:检查到来自驱动器的应答中校验错误。
通常为通过S7-200 写参数时遇到,检查要修改的参数类型,如USS_RPM_W 模块为读16 位无
符号整数,若要读取的参数值为二进制数就会出错误代码“3”。
“8”:通讯端口正在忙于处理指令。
通常为使能端一直为“1”,使模块一直处于使能状态。
“12”:驱动器应答中的字符长度不受USS 指令支持。
通常为参数设置了不可以设置的值,例如P644 不可以设置16#205,若对参数P644 传送
16#205 则会出现错误代码“12”。另外,若P51=0 或在运行状态,参数不允许修改时,也会
出现错误代码“12”。
“17”:USS 激活,不允许改动。
通常为初始化模块USS_INIT 的使能端置为常1。
“19”:无通讯,驱动器未设为激活。
通常为初始化模块USS_INIT 的使能端置为0。
“20”:驱动器应答中的参数或数值不正确或包含错误代码。
通常为读写参数模块的“index”的输入不正确,注意有功能数据组的要按要修改的功能数据组
号输入;而没有功能数据组的要输入“0”。
另外,还要注意:
(a) 连接器号及位连接器号都是以16 进制表示的,使用USS_RPM_W 模块传送参数时需注
意。例如:要将参数P644 与K2002 连接,需要将16#2002 或者8194(十进制的
16#2002)传送给P644。
(b) 开始做试验时要注意查看参数P676、P677,以确定功能数据组是否已经被切换,最好
恢复一下工厂设置。
(5) S7-300 通过DP 与6RA70 通讯
第一步:设置6RA70 上与DP 通讯的相关参数。
P927 = 3 指定哪种接口修改参数(7=1+2): CB + PMU ;
P918 = 3 设置 CB地址 为3;
U722 = 10 设置 报文监控时间 为10ms;
NOTE:电子板断开电源后再合上或U710.001 或U710.002 置为0 后,参数U712,U722 和
P918 的值才能传送到附加板上。
P648 = 3001 将 PZD1(K3001) 连接到控制字1 P648
P644 = 3002 将 PZD2(K3002) 连接到主给定 P644
U734.1 = 32 将 状态字K0032 连接到PZD1 反馈值U734.1 上
U734.2 = 167 将 速度实际值K0167 连接到PZD2 反馈值U734.2 上
第二步:在Step7 种新建300 项目,在DP 网中插入“DC MASTER CBP2”。
第三步:在 “DC MASTER CBP2”组态报文格式。
组态完毕后,可以分别看到PZD 报文和PKW 报文的地址。
第四步:编写通讯程序。
在OB1 中编写程序SFC14,15,用来控制变频器运行以及读写参数。
参数LADDR 对应PZD 的起
始地址。
参数LADDR 对应PKW的起始地址。
建立的DB1 如下:
第五步:下载及验证。
将9C7E 赋值给DB1.DBW20,再将9C7F 赋值给DB1.DBW20,将1000 赋值给
DB1.DBW22,电机转。
读写参数:
读P648:将1288 0000 0000 0000 赋值给DB1.DBW12~18,读到DB1.DBW0~6 的值是
1288 0000 0000 3001;
读P644:将6284 0100 0000 0000 赋值给DB1.DBW12~18,读到DB1.DBW0~6 的值是
4284 0100 0000 3002;
写P644:将7284 0100 0000 3003 赋值给DB1.DBW12~18,读到DB1.DBW0~6 的值是
4284 0100 0000 3003;
注意事项:
1.6RA70 有四块基本模板:CUD1/CUD2, A7002, 励磁板,EEPROM。
2. 重点要掌握6RA70 整流器的连接框图,以及怎样读连接框图。
3.OFF1、OFF3 命令对主给定、附加给定1、附加给定2 有什么影响?
OFF1 可以控制主给定P644、附加给定1P645;
OFF3 可以控制主给定P644、附加给定1P645、附加给定2P634.2;
4.附加给定值2 与其他给定值有什么区别?
附加给定值2 是直接加在速度调节器上的,在启动时,速度可以直接达到附加给定值2,而不
需要斜坡上升时间,不受停车命令OFF1 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