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温烘烤箱电路图

楼主(2009-06-29):
由于工作原因,特求助各位帮我一起找分关于恒温烘烤箱的电路图.

网友A:
我们这里大把烤箱。功率特别的大。3相380、 3相220的都有。有马达。加热器。SSR。都是大功率的。RKC的温控器。超温保护。等。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你那個烤箱對溫度的要求高嗎,多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個烤箱對溫度的要求高嗎,多大功率
如楼上所说。如果控温精度不高的话自己利用温控器+感温探头+交流接触器+加热管等做做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温控器+热电偶+固态驱动器 ,做烤箱的话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了,我们厂做了好多,都是这样做的
再精确点用电脑+PLC+ 我们公司做的回流焊 温度精度很高 可惜还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