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触摸屏出现 大问题 长标题求助求助。。。。。。。。。

楼主(2009-06-29):
MP277的10寸触摸屏 在屏幕上的每个按钮上都加了权限 操作员级和管理员级 3个账号
用来半个月都正常 一下子出现了2个账号都无法使用 账号密码是对了 但是提示权限不足
没办法 就重新写了下触摸屏程序OK搞定了 还增加了10个账号备用
今天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一登陆成功 等自动注销 好了 再次登陆时就 显示权限不足。。一下子 3个账号提示权限不足
又遇到这种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A:
你如何设定你的管理权限的呢?

楼主:
口令时效没有打钩 应该没有起这个作用吧 而且 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快一个月了
这次出现才1个星期而已。。。
在主画面上的每个按钮再属性 安全 里 运行系统安全 里选择了 权限{操作} 然后再运行系统用户管理 里面添加了组 为操作 添加用户

楼主:
注销时间是1分钟 头2天我再现场用的蛮好的 3天也没出问题 一离开现场一星期就出问题
还有就是 原来的程序是 2007软件做的 后来 用2008重新编译的程序 但是在写入触摸屏的时候 提示 触摸屏WINCC版本和 软件不兼容 然后就更新了 WINCC系统 这个应该不会出问题吧!!!!!至少之前用了1个月没问题。。。
我的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授权不会跟这个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