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Configurator-AD AD无法使用

楼主(2009-06-29):
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 我装上了 为什么大不开 我是vista系统 一打开就系统提示 该程序遇到问题已关闭 我的GX编程时中文的8.52
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是英文的 请问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中英文不相容的问题

网友B:
1,你的确认你安装的这些软件是否是支持Vista系统,如果不支持请打支持补丁,本站有请自行查找
2.若安装的这些软件均支持Vista系统,那就是软件语言不统一的可能

网友C:
估计是操作系统的原因,我的GX是中文的8.52E,仿真是英文的7.23,
GX Configurator-AD 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也是英文的,能很顺利的打开,无任何问题,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电脑的操作系统是XP SP2的。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我在去试试XP系统 就是 换系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