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模块6ES7 331-7PF01-0AB0的程序怎么写?急!!!!

楼主(2009-06-29):
本人在做气体的项目中用的是S7400带2个S7300,但是有个RTD模块,不知道程序怎么写!请各位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热电阻的程序?
温度读取直接调用您设置的输入地址PIW***就可以了。实际温度可能需要除以10 。

网友B:
或者除以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