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不清

楼主(2009-06-30):
各位朋友你们好:
请问一下,字符串与字有什么区别,在实际使用中哪些属于字符串,哪些属于字。

网友A:
字:在计算机里是一个单位。一个字等于八个字节
字符串:是表示的一串数据。 比如:995550V031898等等
以上是个人理解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一个字节(Bye)8位(Bit); 一个字(Word)占用2个字节(Bye)16位(Bit); 一个双字(Dword)占用4个字节(Bye)32位(Bit);

网友C:
您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下载积分:+1(张守疆)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看了三楼朋友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E:
字符串与字有什么区别,字:在计算机里是一个存储单位的称呼,我们把8个2进制数叫字节,16个2进制数叫字。
字符串是指一串字符,字符就是一个一个的文字、符号,常以ASCII码的码符来作符号,各国的文字都是字符。例如
2,A,0,b,标点符号,汉字等都是字符,而“2A0b张先生”就是字符串。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