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220V,75KW电机要接成降压启动怎么样接。知道的师傅能画个电路图吗

网友A:
220v的电机就是星型接法,星三角启动只能用在三角型电机上,而且星三角启动是星型运行时间不能太长,建议楼主看看书

网友B:
请确认电机的参数,和你的要求。

网友C:
来个自偶降压启动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自藕降压启动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增加一个频敏变阻器降压起动箱,并在后面还要加一个3P 380/220V 100KVA的变压器,如果原先已有变压器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再另设变压器了。
另外,1、220V 75KW的电动机,如果原先接法是三角形的,那么改成星型接法,就变成了380V了。可以省掉一个变压器。
2、如果原先的接法是星型的,那么改成三角形的话,电压是110V了更不可用了。
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要用频敏变阻器降压起动箱的。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如果是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形就可以接在380V上使用,如果是星形就只能加一个降压启动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