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编写计算机和PLC的串口通讯程序,用SC09线可以么?

楼主(2009-06-30):
准备编写计算机和PLC的串口通讯程序。请问用SC09线就可以了。还是必须买个FX2N-232BD模块啊?PLc型号是FX2N。

楼主:
就是计算机当做上位机控制PLC,准备用VB编写程序。

楼主:
谁知道啊。。。

网友A:
SC-09是只能作为三菱的GX-DEVELOPER软件和PLC通讯用的

楼主:
不对吧。。我看见版面上有人发了好几个用VB编写的通过编程口(SC09)和PLC通讯的例子啊

网友B:
完全可以,本人测试过,不过用的是三菱的专用控件

网友C:
可以啊,论坛里编程口通讯方面的帖子很多啊。

网友D:
可呀自己就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本人测试过,不过用的是三菱的专用控件
请问你用的是三菱的mx component控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