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和SC11编程电缆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6-30):
都是连接PLC上的8口圆孔和电脑上的232串口的吧。。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一可以联老型号的一个不能

网友B:
SC-09是三菱发布的型号。
SC-11 三菱根本没有这个型号,只是有些做编程电缆的厂家自己编的型号,只可以连接FX系列PLC。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