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电机如何降速

楼主(2009-06-30):
请教高手,现在我有一个设备上有一个12V的直流电机,感觉速太快了,怎么才能把速调慢?听说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不知道加什么样的电阻?

网友A:
如果系统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一个适合电机功率的可调电阻器来限制供给电机的电流,这样可能会对转矩有所影响。
以上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可以在整流电路前面增加一个双向可控硅调速装置即可。功率要看具体的负载要求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给你个电路,使用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的参数,3DD15D的电流是5安。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才传不上。

网友D:
用PWM控制,简单稳定,精度好

网友E:
如果你的直流电机功率不太大.最简单易行的是用一只固态继电器外加一只线性电位器即可.它即安全,又可调整速度.
下载积分:+4(犹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楼主你那图片有点像绕线机吧,如果你是做绕线机的,不妨加我聊聊36548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