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公司有一台温度控制加温设备因为接错电源,本来是110V的交流却用了220V交流,把变压器烧坏了,现在换了一个上去,输出功率只比原来的小一点,但当上电启动后,数码管显示值就会不停闪烁,大概为1次/秒,控制板上的单片机是通过光电耦合来控制外面的继电器的,从而实现控制发热管,但其状态不稳定,即一会有输出一会没输出,当我把继电器的控制信号线取消后,输出一切正常,数码管显示值也不闪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压升高,烧毁的.请用排除法吧.楼主把输出继电器拆掉,能够稳定可能是单片机输出光藕部分性能不良,一个回路一个回路的切换,看问题在那里.同时监测板上各个供电电源回路,故障时的变化值是否正常.

网友B:
不懂,观望!

网友C:
继电器是不是烧了  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D:
电压过于低,继电器吸引不牢(继电器控制线短路?)

网友E:
楼主呀,温度显示多少,一般显示一闪一闪是测度回路开路了,拆控制回路能正常,换个光耦试试看,再不行变压器功率加大点。但按你的说法110V错接220V,会造成过压的,你的表应该报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呀,温度显示多少,一般显示一闪一闪是测度回路开路了,拆控制回路能正常,换个光耦试试看,再不行变压器功率加大点。但按你的说法110V错接220V,会造成过压的,你的表应该报废了。

完全同意

网友G:
、我遇到過。我自做了一個單片機板。也是控制一個繼電器。變壓器用小了。在繼電器吸下時LED就不顯示 了。是電源問題

网友H:
电源功率过小  典型的控制失常,另外电源高烧坏后有后遗症的 ,一路排查开路元件 代换为原功率电源供电再试试

网友I:
完全同意“后遗症”的说法

网友J:
我以前遇到过是电源干扰问题

网友K:
电源变压器功率小,输出电压低,或电源整流桥出故障

网友L:
这块表应该是报废了

网友M:
我是这样认为的!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当继电器吸合时,造成电源电压下降!不知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