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和计算机,变频器都需要连接,要买什么部件?

楼主(2009-06-30):
FX2N和计算机连接需要FX2N-232BD模块,FX2N和变频器连接需要FX2N-485模块。。。但是PLC上无法同时插两个模块。。请问还需要买一个什么模块。。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FX2N-485-ADP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FX2N-232BD可以和FX2NC-485-ADP同时使用?

网友C:
正确的配置应是FX2N-232IF和FX2N-485BD

楼主:
FX2N-232IF上面可以插FX2N-485BD是吧?

网友C:
FX2N-232IF不是扩展板,所以上面不能插FX2N-485BD.
FX2N-232IF是扩展模块,放在PLC的右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