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数与ACSII的转换

楼主(2009-06-30):
请问各位高手16进制数是怎样转换成ACSII码的?能给我具体讲一下?(打个比方)

网友A:
“16进制数转换成ACSII码”,问的有错,不是16进制数转换成ACSII码,是16进制数数符号数转换成ACSII码。例如16进制数:H 0A2B,是把数符0,A,2,B,转换成ACSII码,是什么可查码表,例0的ACSII码是 0011 0000,写成16进制数是H30,ACSII码是7位或8位ニ进制数表示一个字符或操作。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查ASCLL码表
ASCII .doc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