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一個Q-Motion的問題

楼主(2009-06-30):
我這邊嘗試以IO模組來取代Q172-LX
來實行復位的功能
就理論上應該要可行的
速度執行可能會比較慢
不過我在測試時,
他都會跳出一個Error 142 外部System Sitting未指定外部輸入點位給Motion
所以無法執行Home指令
不過我在System的設定應該是正確的,
只是那個IO模組要怎麼指定給伺服的外部輸入點位
想請教是否有測試成功能給我解惑
我的郵箱是
1047163992@qq.com

网友A:
在多CPU设置中,该模组是否指定给CPU2了?

楼主:
是, 這邊我確定是沒問題的
我有用SFC作Q41的控制, 可以直接在Motion輸入訊號
但是要如何取代Q172LX就不得而知惹
IO模組可以運行Dog1 的原點復位功能嗎

网友A:
没看到有代替的可能,遗憾!
这一点只有新的Q170MCPU可引用伺服的外部DOG.
以上

楼主:
恩恩 沒關係
我是我這邊一個廠商說可行
最近在找他提出證明
如果OK的話我會把資料帶上來

楼主:
唔~daizhi 大
您是正確的, 目前一般型的Motion無法以外部IO模組取代Dog點
僅有新型的Q170M CPU可以達成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