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三菱FX2出现CPU-E指示灯闪烁的故障,我该怎麽办 ?数据也不能读出来,试编程序也输不进去

网友A:
    可能是硬件故障.   从新换个新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是FX2N还是FX2?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 下载积分:+2(hewx)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把CPU板跟I/O板重装一次,有可能接触不良所起.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同意1楼

网友E:
    可能是硬件故障.,你先试试把程序清除看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已经把CPU板跟I/O板重装一次,可以通讯,但不能读取和写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用的是FX2的PLC,连机显示如下:

    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

    <ES:0180200e>

    确定

楼主:
    如果是硬件部分的故障,应该是哪部分电路出现故障,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FX2N还是FX2?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attachment=25047]

    同意2楼的,也有可能是PLC电池电量不足,还有可能灰尘落入造成的,之前我碰到的就是PLC电池电量不足,换了个PLC就OK了,要么换个电池,是那里面的那个锂电池哦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一般是硬件故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说小就小,说大就大!!!   关一下run stop  试试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电池刚换过不久,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CPU板出现故障,具体部位还有待查找

网友I:
同意2楼的

楼主:
调出的错误代号如下,可是怎样进入参数模式呀
错误代号列表[错误代号6402]
适用机型         FX系列PLC
=====================================================================================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错误

解决方法

停止可编程控制器,选择参数模式,设置正确的数据.

网友J:
有可能是程序严重错误或是扫描时间超长,以先清空存储器再写入一个简单的程序便知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一台修改参数后已经恢复正常,另外一台恢复后再上电又恢复原样,不知详细原因

网友K(2009-08-01):
    把程序删了,重新下载试试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硬件故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把24V输出端拆掉试试,我碰到过一次是因为带的光电线路短路引起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