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我四年前在学校做过PLC,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要搞S7-200了。
CPU224CN     214-1BD23-0XB8
第一个例子就出现了问题,启动保持和停止的电路
我画的梯形图(如图1):

我按按键1时(对应I0.0) 时,监控图上的能流只到了按键1,通不过I0.1 (如图2):

很奇怪,着明显不对!问题1就出来了,长闭按钮肯定应该有电流流过的阿,why?
然后我我I0.1对应的长闭按键换成长开的按键,其他不变,监控图又有变化了(如图3):

我以为按下I0.0,就可以通了,结果按下I0.0对应的按键 ,如监控图4:

问题2,线圈都通电了,但Q0.0应该闭合,为什么还没有电?

待会把电路贴上去,供高人引路!

网友A:
您的问题的出现, 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
1. 很高兴您还清楚“能流”的概念,那么应该继续翻出以前的课本狠狠看上一通;
2. 比较常开的I0.0和常闭的I0.1,可以看到当I0.0的按钮被按下后,监控时有能流流过。而I0.1的按钮被按下后,监控时能流不能通过。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对于常闭触点,该点ON的结果就是状态的OFF,与常开触点恰恰相反;
3. 根据Q0.0点在监控时会出现一把小锁,可猜测该点被强制为OFF,所以无论ROL结果让其接通或者断开,其实际输出都不会ON的。同时PLC的SF指示灯会变为橘黄色,提示您此时PLC内有触点被Force了。右键选择取消强制,即可得到正常结果。

网友B:
1楼解释的不错。
输出q被强制了。(锁头这样显示的)
你得好好看看plc书了。还有电工基础。不然,你也作不了plc这方面的工作。

楼主:
明天试试,一些概念都没问题的,通常就是这些小“陷阱”搞不定,就算后面尝试的东西搞通了,也还是说服不了自己。
感谢 版主 耐心解释

楼主:
搞定之,感谢

网友C:
唉,自己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