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FIBUS总线做6RA70的优化

楼主(2009-06-30):
各位大侠,如何用PROFIBUS总线做6RA70的优化,主要说说6RA70怎样设置就行。

楼主:
比较急,请做过此类工作的同志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难道6RA70手册上没有讲?优化不就设参数值然后运行吗?
用PLC可以很方便的远程更改传动装置参数的啊。这样试试也许可以的。

楼主:
今天做了,用总线也要一步一步的做,25,26,27.一点也没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