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请问在下面这段程序中,为什么S20不能置1,Y4不为ON呢

楼主:
程序的图片为什么贴不上来?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将[ZRST S0 S30]改为[ZRST S20 S30]就好了

网友A:
你S0如何置1?
X2是在PLC是在上电前为ON还是上电后为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0如何置1?
X2是在PLC是在上电前为ON还是上电后为ON?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S20状态要置1,前提是S0要置1,然后同时满足X2 ON和Y1ON的条件.
在你的程序中,M8002既RST S0 又SET S0 (说真的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编程!)此时,程序会执行复位S0的操作,即便后面满足了X2 ON和Y1ON的条件,也不能实现向S20状态转移,亦即S20不能置1,Y4也不为ON了!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若X2是在上电后接通(上电前就接通也不用提),也是不行的,因为在它接通的同时,它的上升沿会复位S0,情况如上!
总之,一句话,你的程序行不通,要改!

楼主:
找到问题,改决问题就是进步,
谢谢qinshengyue ,sjm213 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