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PLC的控制两台不同设备的输出继电器在同一时刻断开导致同时停机,有谁遇到过,怎么处理?plc正在运行过程之中,不定时地突然断开,而且输出点不在同一个输出模块上,突然断开后又能正常启动设备,只有这两台设备断开并停止,只是它们各有一个输入点在同一个输入模块上,而且是24V电源直接进入PLC输入点,有时能检测到这一个点突然断开?附件是此问题的一段视频,其中Q31.4是其中一个输出点,I54.1是其中一个输入点。另一台设备现象相同。
附件: 234.rar (34 K) 下载次数:5

网友A:
楼主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B:
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C: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
不懂 什么意思    不好回答

网友E:
楼主说的不明不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没什么奇怪的,高压电网突然瞬间的电压跌落。

网友G:
现象描述得很不具体!

网友H:
PLC程序还能运行吗? 是瞬间断开还是持久断开? 其他输出继电器是什么情况,请详细叙述

网友I:
把问题说详细些,要不我们也不好回答。